[求助] BUCK峰值检测模式,怎么检测轻载还是重载

楼主(2023-06-30):
可以通过VOUT来进行判断吗,轻载VOUT是会偏高一点吧,VOUT如果偏高了那么fb也偏高,比如VREF是1V,fb到1.05认为他是轻载,这个思路正确吗? 没办法直接检测负载电流的一个情况吧,间接通过fb来进行一个判断,合理吗?

网友:
可以这么做,一般会用EA的输出来进行判断,思路一样的。

网友A:
有fb输出和电流负载的关系就不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fb输出和电流负载的关系就不大了吧

那怎么检测负载情况来进入PFM  PW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