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esd

楼主(2023-06-30):
新人面试过程中 问到静电释放怎末回答解决方法

网友:
你得先知道为啥会ESD

网友:
ESD的本质用比喻就是:福建(芯片)修高速(设计)宽宽(ESD结构)的,为啥?战时给飞机(大电流)起降

网友A:
同为新人,以我的目前水平可能只能想到:1、什么是ESD,就说说esd的定义;2、造成esd的原因有哪些,会讲讲esd有几种放电模式,3、解决办法,就从电路、版图两方面说,比如电路解决就是加二极管啦,GGNMOS的连接方式啦,版图上绘制的时候,mos的sd两端需要加宽,然后为什么这样的处理方法可以防止ESD,原因是啥,大概就这样

网友B:
去看看我的博客和公众号:番茄ESD小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我的博客和公众号:番茄ESD小栈

原来是你大佬顶一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为新人,以我的目前水平可能只能想到:1、什么是ESD,就说说esd的定义;2、造成esd的原因有哪些,会讲讲e ...

这种就太浅了,面试的新人基本背一下都背的会,现在很多面试几乎esd都会上升到制造,比如都知道sab,那sab怎么防护的,用GGNMOS,ok,GGNMOS的防护原理,SD加宽,为什么SD加宽等等,浅的方法好背,但再往深就要理解的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就太浅了,面试的新人基本背一下都背的会,现在很多面试几乎esd都会上升到制造,比如都知道sab,那sa ...

请问一下,SAB不是用在电阻上面的图层么,保护那里不生长salicide,避免在制造过程中降低电阻阻值。esd的管子为什么会用到这个图层,那不会造成管子阻值变高,过电流能力变弱,防止不了esd么?

网友C:
salicide就是降低栅源漏的接触阻值,SAB阻止生长salicide之后就相当于源漏阻值变大,这都没问题,ESD作用就是防止骤升骤降的电流击穿,阻值增大了就会有效防止大电流击穿,所以同时我们源漏也加宽了,这和ESD另一种在输出挂负载和加二极管作用都是差不多的,大电流会首先经过ESD器件,我们首先需要保证ESD管子别被击穿噻,毕竟ESD器件本质也是mos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SAB不是用在电阻上面的图层么,保护那里不生长salicide,避免在制造过程中降低电阻阻值。esd的 ...

还有电阻,比如poly电阻吧,salicide应该晓得噻,是有导电性的,而且很导电,这也是它可以降低栅源漏电阻的原因,他会在注入完之后,两次退火,在栅源漏形成salicide,电阻是不是主要靠poly阻值来,那么如果我在poly制造完,不去阻值它形成salicide,那么整个poly上面都会形成salicide,那不就相当于poly电阻两端默认通过salicide接起了,那自然阻值就会变很小,因为电阻两端类似短路了。所以需要SAB阻值形成salicid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alicide就是降低栅源漏的接触阻值,SAB阻止生长salicide之后就相当于源漏阻值变大,这都没问题,ESD作用就 ...

懂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了,谢谢指点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