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时不小心把1.5V器件放在了5V域

楼主(2023-06-30):
各位大神,电路设计时,不小心错调用1.5V的ivt用在了5V域里。有什么软件或方法能自己检查吗?非BCD无SOA

感谢!!!

网友:
用PERC可以查出power domain

网友:
自己写个脚本检查一下?

网友:
前期仿真时看是否有breakdown warning,后期PERC。

网友A:
正常来说,应该有SOA仿真吧,过压都能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应该有SOA仿真吧,过压都能查出来

刚刚看见题目没有SOA,那可以用提个cdl文档,直接检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