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浮起来的NMOS,BODY什么时候接地,什么时候接源?

楼主(2023-06-30):
一般来说,源浮起来的NMOS,BODY什么时候接地,什么时候接源?以及这两种接法的区别是啥?

网友:
管子开的时候接源,降低阈值电压,管子关断的时候接地,减少漏电。

网友:
buck和源有压差时,vth会上升,body接源可以消除这个影响。但是body接源的nmos是需要额外包环包nbl的,面积会增大很多,一般来说,非必要的情况都不会这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