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比较器里互补型自偏置差分放大器

楼主(2023-06-30):
Bazes文章中提出了两种高速CMOS比较器结构

一种是

第二种是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我已验证第一种比较器在两输入变化较大时工作情况只和反相器一样,为何第一种比较器输入范围有限?输入范围是多少?而第二种输入范围是0-VDD?
2.两个电路如何分析?每个管子工作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实现高速比较?

楼主:
顶一下自己

网友(2024-01-18):
第一种输入范围近似是Vthn~Vdd-abs(Vthp),去看第一种结构来源的paper可以知道,其实是上下两输入对输出接一起,其中一端去偏置尾电流源,再去看第二种就会发现,第二种其实是folded cascode,输入范围自然可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