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systemverilog混合编译

楼主(2023-06-30):
咨询下大家,

如果一个工程里面,部分代码用的verilog语法,部分代码用的systemverilog语法,怎么样告诉vcs/verdi等工具,哪些是verilog文件,哪些是systemverilog文件?
实际测试:
1. 如果verdi打开全部代码时,不加上-sv选项,systemverilog代码会报语法错误;
2. 如果verdi打开全部代码时,加上-sv选项,不会报错,可以正常打开,但是会导致verilog文件中,有些语法错误被-sv选项掩盖,导致语法错误无法发现;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由于存在verilog代码调用systemverilog代码的问题,因此不能分开独立编译)

网友:
这要编成不同的lib

网友:
2. 如果verdi打开全部代码时,加上-sv选项,不会报错,可以正常打开,但是会导致verilog文件中,有些语法错误被-sv选项掩盖,导致语法错误无法发现

请教下如上这点有没有具体的示例啊?
意思是加上-sv后verilog中的compile error就不会报了?

网友A:
2. 如果verdi打开全部代码时,加上-sv选项,不会报错,可以正常打开,但是会导致verilog文件中,有些语法错误被-sv选项掩盖,导致语法错误无法发现;
请问下楼主这种verilog的语法错误会被-sv选项覆盖,能具体举个例子么?我一直用的都是加-sv option的啊

网友B:
verilog能实现的sv都能把,为啥要混合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如果verdi打开全部代码时,加上-sv选项,不会报错,可以正常打开,但是会导致verilog文件中,有些语法错 ...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你例化一个module,然后定义的信号声明成reg类型,加上-sv就不会报,去掉就会报。

必须是例化module,如果是reg类型用assign赋值,那加上-sv也会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ilog能实现的sv都能把,为啥要混合编译

代码的来源不同,没办法啊

网友(2025-07-24):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