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旦大学二级运放文档疑问

楼主(2023-06-30):
主极点这个为什么把R2忽略了,想不明白

网友A:
严格意义上数学运算的话,这个肯定不对。但看结论的话是分母缺少了C2R2+CcR2,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一项的数量级相比分母中其他项比较小,所以做了省略,提取R2,也就是(C2+Cc)R2,R2=ro6//ro7,会不会是这一项的结果比较小然后省略掉呢?当然,这仅仅只是从结果去反推,可能不一定对,蹲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意义上数学运算的话,这个肯定不对。但看结论的话是分母缺少了C2R2+CcR2,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一项的数量 ...

从结果来看是忽略了,但是感觉没有忽略的道理

网友B:
下面的主极点是按电容米勒等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主极点是按电容米勒等效算的

谢谢大佬解答,我尝试用米勒等效算了一下,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