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的编写

楼主(2023-06-30):
想请教一下各位,如何编写一个drc rule,目的就是p/nch_18_mac(1.8v器件)的drain和source端,接入了标记有3.3v电压标识层的metal(无论在哪一层metal标记,比如M5标记的3.3v(m5 dummyl)标识层,一直连接到M1然后再接入p/nch_18_mac的d/s端)会有报错提示。
下面时一些基本LAYER

LAYER M1_3D3Vi 30481  //M1 dummyl for the nets of voltage 3.3v

NPODi = NPi AND ODi
PPODi = PPi AND ODi
NACT = NPOD NOT NWEL
PACT = PPOD AND NWEL
NACT2 = NACT INTERCT OD2
PACT2 = PACT INTERCT OD2

网友A:
找个高压工艺的 看一下,照着改改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高压工艺的 看一下,照着改改 应该可以

谢谢,不过我们没有高压共工艺库,目前浅学了一下,drc主要的check rule主要就是INT EXT ENC三种以距离为基础的drc规则,在高级一些的就是DFM DV具有压差的net之间的EXT 间距判定。还没找到我想要编辑的这种具有连接关系然后报错的drc规则。

楼主:
再次请教各位提供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B:
找calibre的SVRF manual看一下,有很多逻辑运算的,找一下connect, interact, 应该有些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calibre的SVRF manual看一下,有很多逻辑运算的,找一下connect, interact, 应该有些帮助 ...

谢谢你的回复,interact关键词解决了关于layer1 layer2有连接相关就报错的问题,但是Metal3标记m3 dummyl标识层,一直到metal1都具有电气连接的问题我还没试出来如何解决。能再指定一下吗。

INTERACT PACT2 M1_3D3Vi SINGULAR ALSO
可以提示直接在源漏级覆盖M1 dummyl的问题,但是再往上的高层metal我就不知道怎么编辑了。

网友C:
请教一下,学drc rule 入门可以怎么入门,需要能看懂drc rule,万分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学drc rule 入门可以怎么入门,需要能看懂drc rule,万分感谢了

英文看着费劲的话可以考虑go'0gle浏览器边看便翻译,

这个是也是在eetop里别人总结的文件

eetop.cn_Standard Verification Rule Format _svrf_202003.pdf

这个是SVRF,最基础的drc/lvs/erc ru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interact关键词解决了关于layer1 layer2有连接相关就报错的问题,但是Metal3标记m3 dummyl ...

印象中 CONNECT 的运算不仅仅LVS可以用,DRC也可以用,你可以试一下;不然通过图形运算确实会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CONNECT 的运算不仅仅LVS可以用,DRC也可以用,你可以试一下;不然通过图形运算确实会很复杂
...

今天试了一整天,都没有实验出想要的结果,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文看着费劲的话可以考虑go'0gle浏览器边看便翻译,

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CONNECT 的运算不仅仅LVS可以用,DRC也可以用,你可以试一下;不然通过图形运算确实会很复杂
...

我水平有限,还是没搞定。能否帮忙编辑一下具体的r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水平有限,还是没搞定。能否帮忙编辑一下具体的rule。

抱歉,我也是多年前接触过目前没有做相关工作,并且我目前没有工具和版图可以拿来验证,我查了下SVRF manual, 感觉 DFM PROPERTY NET 的 example 跟你的需求很像

楼主:
目前采用lvs rule的方式实现了目的,主要内容如下:
#define HIGH_VLOTAGE_DS_CHECK   //定义ERC检测

#IFDEF HIGH_VLOTAGE_DS_CHECK
GROUP ERC_HIGH_VLOTAGE_DS_CHECK pmosvdd33    //定义pmosvdd33为我要检查的lvs规则执行名称
ERC SELECT CHECK ERC_HIGH_VLOTAGE_DS_CHECK   //采用group select check分组执行
#ENDIF

VARIABLE HVPOWER_NAME ”VDDPST33"  //用variable给HVPOWER_NAME赋值变量的名称,VDDPST33就是版图里在metal上标记的高压电源text_name

#IFDEF HIGH_VLOTAGE_DS_CHECK
pmosvdd33 { @ pmos_sd connected to 3.3vpower is not allow but the voltage potentail difference of Vds Vgs Vgd <=1.8v can waive //@说明句式,表示如果Vds Vgs Vgd的压差小于1.8v可以忽略
pthin_18 = nxwell AND ((( mdiff AND PP ) AND OD18 ) NOT RH_OD )    //定义pmos的有源区
NET pthin_18 HVPOWER_NAME     //采用NET表示pthin_18上如果接入了标记有“VDDPST33" 的金属走线,那么结果会报错。
}
#ENDIF

楼主:
在这里还有个疑问,想请教各位:规则写入pthin_18 = nxwell AND ((( mdiff AND PP ) AND OD18 ) NOT RH_OD )有输出结果,但是layer换个顺序比如:pthin_18 = RH_OD AND ((( mdiff AND PP ) AND OD18 ) NOT nxwell )就会报错“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vity of this layer in the MASK connectivity set pthin_18”,这个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还没搞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还有个疑问,想请教各位:规则写入pthin_18 = nxwell AND ((( mdiff AND PP ) AND OD18 ) NOT RH_OD  ...

因为nxwell已经定义了连接关系但是RH_OD没有,新生成的layer只继承第一个layer的属性。嗯...我猜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nxwell已经定义了连接关系但是RH_OD没有,新生成的layer只继承第一个layer的属性。嗯...我猜是这样
...

多谢解惑。

楼主:
采用了另一种新方式,DRC实现。
M1_HV=STAMP (M1_3D3vi AND M1i)BY M1i    //M1_3D3vi 就是我的编辑层,用STAMP BY与M1建立连接性。
....
....
M7_HV    //没有AP_3D3vi ,所以只定义到M7。
然后,
M1_HVN=NET AREA RATIO M1i OVER M7_HV ......M1_HV >0   //将上面定义的标识层连接性,统一传递到M1上。
....
....
M7_HVN=NET AREA RATIO M7i OVER M7_HV ......M1_HV >0   //将上面定义的标识层连接性,一直统一传递到M7上。以上操作表示无论在那一层metal打标识层,其他金属都具有连接性。
接下来是:
M1_HVN_OD=STAMP (M1_HVN AND OD) BY COii    //将连接性传递到OD上,只定义M1_HVN就可以了。
target_pmos_18_mac { PMOS_18_MAC  INTERACT M1_HVN_OD }  //PMOS_18_MAC已经在drc rule文件里定义好的。这样就可以了,在metal标记了3.3v电压标识层,传递到的PMOS_18_MAC会报出来。

网友(2023-08-02):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学drc rule 入门可以怎么入门,需要能看懂drc rule,万分感谢了

至少要有完整的drc rule一行一行解读过, 还要有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