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稳定性

楼主(2023-06-30):
设计的无片外电容的LDO,按理说轻载对应稳定性最差的情况,重载对应稳定性最好的情况,仿真轻载(空载)时相位裕度为64°,但是在输出端加一个15mA的直流电流,相位裕度反而只有10°,功率管从线性区变成了饱和区,具体电路图如下图所示,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这是三级了,可以搭一个模型来仿一下,看一下零极点的分布,方便判断位置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三级了,可以搭一个模型来仿一下,看一下零极点的分布,方便判断位置变化 ...

谢谢前辈,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3-09-19):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已经解决了

楼主,请问怎么解决的呀,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三级了,可以搭一个模型来仿一下,看一下零极点的分布,方便判断位置变化 ...

楼主,三级模型 怎么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