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稳定性

楼主(2023-06-30):
如果LDO的输出端的负载电容是10nf,主极点会不会在LDO的输出端

网友A:
pmos power device的话是, nmos source follower 不是。 主要看ldo 的结构。 一般采用pmos power device,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dominant pole is at output if you have 10nf as a loading c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power device的话是, nmos source follower 不是。 主要看ldo 的结构。 一般采用pmos power device, ...

你好,我采用的是pmos power device,误差放大器是两级运放,目前不加任何补偿时0bD带宽内存在三个极点,这种情况一般要怎么补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