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反相器作为readout buffer

楼主(2023-07-01):
请问各位前辈,小弟正在设计一个传感器外围电路,想用一个反相器作为readout buffer。控制信号接在VDD上,理想情况下,此处信号为高电平时电路有输出,为低电平时电路没有输出。电路的工作频率也不是很高,请问这种简单的设计还有什么方面要考虑吗?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用与逻辑实现EN都会会好多吧,使能信号作为VDD驱动能力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与逻辑实现EN都会会好多吧,使能信号作为VDD驱动能力够吗

仿真结果显示在switching的时候电流大概是nA级别,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