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保电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3-07-01):
大佬们,遇到一个问题,采用了这样的采保电路结构,运放的值指标感觉满足了,仿真结果是这样的。这种输出是个斜坡上去的,是什么原因?谢谢大佬了

网友A:
表明环路还没有settled。 你把运放指标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明环路还没有settled。 你把运放指标贴出来看看?

这是什么原因?请问大佬

网友A:
你的采样率是?

网友:
另外看opamp step response. 这种ac基本没什么用。你的s/h接收的不是小信号。 Opamp 的slew, 允许的输入信号幅度范等围

网友:
从第一张图打开可以看出你输入信号是那个正弦波幅度一半左右一下是可以完全sett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采样率是?

50M采样,输入范围是±1V。输出摆幅够了,就是摆率反馈电阻,和输入阶跃的速度,应该给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50M采样,输入范围是±1V。输出摆幅够了,就是摆率反馈电阻,和输入阶跃的速度,应该给多少合适。
...

1. your UGB is 700M, given also your resolution is <10bit, and assume everything is linear, your max allowed sampling is about 130MS/s --> this is a very optimistic estimation. but I guess it's sufficient for you.

2. your AC response showing some zero and pole closer to each other, is that right? if this is the case, then it will severely impact your step response. try to push out your zero (if you can, show me your opamp topology)
3. I guess the slewing rate is good. so fix 2 first.

网友:
for 2: use an VCCS to build an opamp that has UGB 700Mhz, similar -3dB, etc to see if you can get the right sett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