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比较器的建立时间、带宽、SR的关系

楼主(2023-07-01):
请教大神比较器的建立时间、带宽、SR的关系,可否推荐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建立时间由带宽和S'R决定,其中SR决定前面一段,带宽决定后面一段。 可以用简单RC和完全slewing 的曲线来看看大概多少给sr. 多少给bw

网友:
他们分别是放大器或者比较器等的不同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建立时间由带宽和S'R决定,其中SR决定前面一段,带宽决定后面一段。 可以用简单RC和完全slewin ...

感谢大神回复,看完你回复的内容,由看了一篇PRGRAY的经典论文之后,对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看完你回复的内容,由看了一篇PRGRAY的经典论文之后,对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

这篇论文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