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23-07-01):
图一中的Iout是怎么得到的?

图二电路如何分析?Vref如何算的?

求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下,谢谢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电阻两端的电压差就是|V1-V2|,所以在两条之路之间流动的电流就是|V1-V2|/R

网友A:
p2公式我认为算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公式我认为算错了。

兄弟你的分析正确,头一张图你算式写错了,应该是 I2 = I1 - 2*I3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分析正确,头一张图你算式写错了,应该是 I2 = I1 - 2*I3 。

hh是的,我修改一下,感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公式我认为算错了。

*图一应为 I2=I1-2I3.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公式我认为算错了。

感谢大佬的解答,P1那里书上是忽略尾电流源得出的Iout=(V1-V2)/R吧? 所以这里是不能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解答,P1那里书上是忽略尾电流源得出的Iout=(V1-V2)/R吧? 所以这里是不能忽略? ...

这里根据KCL理解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书上为什么那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