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管选择

楼主(2023-07-01):
最近遇到个问题,项目输出是有两个端口,采用推挽输出形式,功率管源端接地,漏端接输出,目前用的0.18um工艺里面提供的器件目前有两种器件Nldmos,HS(加了隔离环但是器件隔离环又和D端相连接)和LS(直接做在psub上),现在仿真发现,当以400khz驱动互补功率管时候发现psub在开关瞬间也会有好大电流瞬间有几百mA),这种现象正常嘛?可以使用带隔离的功率管hs去做吗?

网友A:
psub电流几百mA不正常

寄生 BJT turn on???

楼主:
这是功率管器件剖面图

楼主:
我现在选用的是这种带隔离器件,如图psub端口会有瞬间大电流,不太清楚为啥会这样,希望高手能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ub电流几百mA不正常

寄生 BJT turn on???

不太清楚,附件为我用的功率管的剖面图,是不是寄生电容太大瞬间会有充放电电流

网友:
看不太清楚waveform
尝试检查psub电流几百mA时间
(1) HS source/bulk 电压比drain电压高 ? (source/bulk-drain-psub 寄生 PNP) OR
(2) LS drain 电压比 psub 低?

网友(2023-11-23):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