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 bypass

楼主(2023-07-02):
请教一个问题。  occ中会有pll_bypass 和pll_reset信号。 这2个信号是必须要有的吗? 设计中pad比较有限,不能单独为这2个信号增加2个pad。那么怎么处理呢?

可以用内部寄存器控制吗?如果可以需要修改spf文件吗?谢谢了

网友A:
pll_reset可以和scan_reset复用,但是active_state是相反的,需要注意下。pll_bypass理论上可以用内部寄存器控制,stuck at下,pll_bypass为1,transiton下,pll_bypss为0,需要修改spf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_reset可以和scan_reset复用,但是active_state是相反的,需要注意下。pll_bypass理论上可以用内部寄存 ...

谢谢回复 受教了

楼主(2023-11-22):
引用 网友A:
pll_reset可以和scan_reset复用,但是active_state是相反的,需要注意下。pll_bypass理论上可以用内部寄存 ...

大侠,
“pll_reset可以和scan_reset复用,但是active_state是相反的”
为什么他们的active state的相反的。
我将同一个port声明为 pll_reset 和 scan_reset ,dc报error。貌似不可以复用。谢谢了

网友B:
pll_reset和scan_rsetn应该是可以复用的,如果有问题可以把声明脚本粘出来看一下。

楼主(2023-12-28):
引用 网友A:
pll_reset可以和scan_reset复用,但是active_state是相反的,需要注意下。pll_bypass理论上可以用内部寄存 ...

谢谢大神指点, 确实是可以复用的。 如果单独拉一个port作为pll_reset, occ工作的时候,这个pll_reset=0,经过反相器给寄存器的异步复位端。

如果是复用scan_reset,那么occ工作时候,scan_reset=1. 大神说的是这个active_state相反吧。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B:
pll_reset和scan_rsetn应该是可以复用的,如果有问题可以把声明脚本粘出来看一下。 ...

想请问一下,pll_reset一般在scan的过程中是inactive的对吧?但DC scan的时候scan_rstn是可以进行复位的,那复用的话是不是意味着scan_rstn也必须为inactive?

网友(2024-04-25):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

网友C(2024-11-07):
求助复用问题:
Reset 定义如下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port [get_port RSTN_PP ] -active_state 0  -test_mode all_dft

如果定义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pll_reset  -port [get_ports RSTN_PP]  -active_state 1 -test_mode all
    插完dft以后报
Error: Line 524 (/tmp/__dft_drc.spf.SPIDERV5.outs.914), illegal context (Clock pin "RSTN_PP" can only be constrained to its off state). (V8-1)
Error: Line 541 (/tmp/__dft_drc.spf.SPIDERV5.outs.914), illegal context (Clock pin "RSTN_PP" can only be constrained to its off state). (V8-2)
Error: Line 558 (/tmp/__dft_drc.spf.SPIDERV5.outs.914), illegal context (Clock pin "RSTN_PP" can only be constrained to its off state). (V8-3)
Error: Line 575 (/tmp/__dft_drc.spf.SPIDERV5.outs.914), illegal context (Clock pin "RSTN_PP" can only be constrained to its off state). (V8-4)

  如果定义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pll_reset  -port [get_ports RSTN_PP]  -active_state 0 -test_mode all
多生成了一个pll_reset pin

网友(点评):
有没有试试不指定port,只在hookup_pin上定义pll_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助复用问题:
Reset 定义如下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port [get_port ...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pll_reset  -port [get_ports RSTN_PP] -hookup_pin U_SPIDER_IO/HANDINST_RSTN_IN/X  -active_state 1 -test_mode all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port [get_port RSTN_PP ] -hookup_pin U_SPIDER_IO/HANDINST_RSTN_IN/X -active_state 0  -test_mode all_dft

两个都加hookup_pin,或者分别加都不行,错误一样,麻烦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C:
不指定port哦,只加hook是没问题的,就是自动连不上,做了个eco,就没问题了,哈哈,谢谢各位

楼主(2024-12-26):
引用 网友C:
不指定port哦,只加hook是没问题的,就是自动连不上,做了个eco,就没问题了,哈哈,谢谢各位 ...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pll_reset  -port [get_ports RSTN_PP] -hookup_pin U_SPIDER_IO/HANDINST_RSTN_IN/X  -active_state 0 -test_mode all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port [get_port RSTN_PP ] -hookup_pin U_SPIDER_IO/HANDINST_RSTN_IN/X -active_state 0  -test_mode all_dft

active都是0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2025-07-21):
引用 楼主: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pll_reset  -port [get_ports RSTN_PP] -hookup_pin U_SPIDER_IO/HANDI ...

请教一下,用这个方式是能跑下去。
但是会有个警告:TEST-337 warning port xx cannot be used as a scan port. it has been previously inferred as an asynchronous 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用这个方式是能跑下去。
但是会有个警告:TEST-337 warning port xx cannot be used as a scan  ...

我没有管这个warning, 仿真是过的。只是没有流片验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管这个warning, 仿真是过的。只是没有流片验证过

感谢回复。这个写法中,如前面讨论的 pll_reset的active是不是需要取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