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warning不出笑脸,改来改去就着几个warning,实在不知道咋办了

楼主(2023-07-02):
(图片)

网友:
     从报错信息看,是OUT, VDD, VSS这个label同时打到一个线网上了,可以检查一下版图。

网友A:
有错误,短路了,所以不会出笑脸

网友:
没有衬底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vdd、vss这两个地方打的孔是poly的孔吧

网友:
out那个地方打的也是M1-poly的孔吗

网友B:
基本的mos结构包含D S G B四端,你的PMOS 与NMOS 都少了B端, VDD VSS OUT均用了M1_PO的孔这是不对的。 IN的孔也像是断开的。属于是初学者水平,需要有人指导一下,改正版图后再考虑跑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mos结构包含D S G B四端,你的PMOS 与NMOS 都少了B端, VDD VSS OUT均用了M1_PO的孔这是不对的。 IN ...

B端的孔打那啊,我看的视频里版图也没连B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B端的孔打那啊,我看的视频里版图也没连B端啊

点击PMOS,按Q,在parameter那边应该可以打开B端,一般B端都得自己画。creat Fuild guard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错误,短路了,所以不会出笑脸

他现在是哭脸也不出没有LVS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PMOS,按Q,在parameter那边应该可以打开B端,一般B端都得自己画。creat Fuild guard ring ...

guardring是干这个的,明白了我试试CWTB,多谢多谢

网友:
找几个例子看看,比直接画更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错误,短路了,所以不会出笑脸

目前连哭脸都不出

是这样的没有LVS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