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动load display脚本

楼主(2023-07-02):
功能描述:启动virtuoso时自动加载display

优点:不同项目可选择不同的display,互不干扰,不会被pdk的display覆盖
缺点:可能含有未知的bug,剩下的待补充

使用方法:
1.load脚本
在.cdsinit文件中添加   load("路径/zyLoadDisplay.ile" "xtj")
2.设置快捷键(看你需求,我是集成到menu bar,因为使用频率不高)
假设快捷键为h,hiSetBindKey("Layout" "<Key>h" "zyLoadDisplay()")
3.启动快捷键,会弹出对话框
依次点击Browse-->选择要Load的display-->ok,之后就会自动Load display,此操作只有第一次需要设置

关于Auto save settings的作用:
本脚本会默认建立配置文件,路径为:~/InfoPath/Disp/dispset.txt,auto save settings的作用就是将项目路径,display路径保存到该文件内,
以便下次重启virtuoso的时候自动load该display,所以请确保有编辑个人文件夹的权限,还有不要乱动dispset.txt文件

后续如果有什么bug可以跟我反馈,我到时再改善

题外话:
从想写这个脚本,到脚本完成,断断续续花了我一年多的时间,项目占了一部分原因,思考脚本如何实现又占了一部分原因,接触skill这么久,基本的语法都没完全搞懂,每次都是要写脚本的再重新学习,写完了又抛诸脑后,总结就是又懒又菜

网友A:
我每次都是先加载PDK提供的display文件,然后自己另存修改,然后把修改的display文件加载到.cdsinit里面,放在项目的启动目录下,每次启动virtuoso只会都会自动load这个display文件的。

网友B:
能否请教一下load file browse这个field是怎么写的?

网友C:
在local目录下,写在.cdsenv 里 drLoadDrf ("路径/display.drf") 就每次自己lo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请教一下load file browse这个field是怎么写的?

需要hiCreateStringField、hiCreateFormButt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hiCreateStringField、hiCreateFormButton

那button callback的选择文件的form是怎么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button callback的选择文件的form是怎么写呀?

callback用ddsFileBrowseCB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llback用ddsFileBrowseCB

谢谢,我有空试一下这个,之前都是用hiCreateFileSelectFie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都是先加载PDK提供的display文件,然后自己另存修改,然后把修改的display文件加载到.cdsinit里面, ...

以前我也是写在.cdsinit里面,如果只用一种工艺的平台还好,不然同工艺不同平台,不同工艺之间没法兼容;很烦,得写判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local目录下,写在.cdsenv 里 drLoadDrf ("路径/display.drf") 就每次自己load了

请教下这个跟写在.cdsinit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有空试一下这个,之前都是用hiCreateFileSelectField()

这个函数是什么功能?我居然查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是什么功能?我居然查不到

hiCreateFileSelectorField(),少打or,也是选择文件路径的,和其他field一样用法,应该算更简洁一些吧

网友:
没啥区别吧,就是生效的先后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是写在.cdsinit里面,如果只用一种工艺的平台还好,不然同工艺不同平台,不同工艺之间没法兼容; ...

是滴,针对不同工艺只能一个个改了另存,一般就改一些常用的层次就行,是需要加入判定条件的,但是你可以写入.cdsenv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滴,针对不同工艺只能一个个改了另存,一般就改一些常用的层次就行,是需要加入判定条件的,但是你可以 ...

不太理解加入.cdsenv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D:
可以试下从triger来load一些在开cellview才用加载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加入.cdsenv能起到什么作用

一样的作用,和放在.cdsinit里面一样的效果,只不过不需要加入PDK库的判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作用,和放在.cdsinit里面一样的效果,只不过不需要加入PDK库的判断条件。
...

试了下直接在.cdsenv里面load,似乎不太行,你那边也是这样load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直接在.cdsenv里面load,似乎不太行,你那边也是这样load的吗

你这个格式有问题,后面那个“nil”可以去掉,只需要drLoadDrf(“~/display.drf”)即可。这个.cdsenv是加载你virtuoso初始环境变量的一个文件。如果是放在.cdsinit里面,就需要在前面加一句ddGetObj(“PDK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格式有问题,后面那个“nil”可以去掉,只需要drLoadDrf(“~/display.drf”)即可。这个.cdsenv是 ...

删掉nil后确实可以load了,感谢!但对不同工艺的项目无效,加了判断条件也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掉nil后确实可以load了,感谢!但对不同工艺的项目无效,加了判断条件也没用 ...

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判断语句:if(ddGetObj("smic库”)then ........ else (加载其它工艺库)),这样就可以灵活加载不同工艺的display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判断语句:if(ddGetObj("smic库”)then ........ else (加载其它工艺库)),这样 ...

加了,识别不了函数_(:з」∠)_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识别不了函数_(:з」∠)_

我只是跟你举个例子,告诉你可以这样做,但实际情况你得参考skill语言的语法结构来写判断语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函数是什么功能?我居然查不到

请问大佬,如果是打开save的file browse,应该用哪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如果是打开save的file browse,应该用哪个函数?

这个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函数,如果后面我知道了会告诉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函数,如果后面我知道了会告诉你

麻烦大哥帮忙看一下,为什么callback的这里有问题

网友E:
怎么下载下来是加密的,看不到语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大哥帮忙看一下,为什么callback的这里有问题

把extstingFile改为existingFile试试,这个单词拼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下载下来是加密的,看不到语句呀

因为我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如果是打开save的file browse,应该用哪个函数?

我知道了,还是ddsFileBrowseCB,只是最后一个参数要改为anyFi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还是ddsFileBrowseCB,只是最后一个参数要改为anyFile

existingFile改好了还是那个错,我改成anyFile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existingFile改好了还是那个错,我改成anyFile也不行

可以了,我的问题,重启就好了,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我的问题,重启就好了,不知道啥问题

anyFile是你要的save file browse,改了不生效有可能是旧的form没删掉,所以一直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anyFile是你要的save file browse,改了不生效有可能是旧的form没删掉,所以一直报错
...

那要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用hiDeleteForm,还删不掉就重启

网友F:
请教一下是怎么自动加载的?只有我们打开layout之后加载display文件才有效吧。所以是通过什么形式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是怎么自动加载的?只有我们打开layout之后加载display文件才有效吧。所以是通过什么形式判断呢? ...

只要脚本是在.cdsinit里面load的,那么启动virtuoso的时候就会自动load display,判断方式就是查找路径~/Info/Disp/disp.txt内是否有项目路径对应的display,有就load;所以 每个项目第一次都得手动设置display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要脚本是在.cdsinit里面load的,那么启动virtuoso的时候就会自动load display,判断方式就是查找路径~/ ...

我记得直接在cdsint load是无效的,只有打开layout再load才能生效,如果你的脚本能成功应该是我记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直接在cdsint load是无效的,只有打开layout再load才能生效,如果你的脚本能成功应该是我记错了, ...

在.cdsinit load完之后是第1步,第2步就是手动设置display;做完这两步,以后进该项目都会自动load了,你可以看看icfb,上面有信息提升你load 成功

网友:
这个下载打开怎么是加密的?

网友G(2023-09-08):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都是先加载PDK提供的display文件,然后自己另存修改,然后把修改的display文件加载到.cdsinit里面, ...

额,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吧,我试了一下结果还是系统默认去load原始的文件,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而且楼主上面也说了,如果你不去改默认的display文件或者删掉,系统就还是会默认load原始的。是不是你还要跟楼上说的需要把原始的display文件改个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吧,我试了一下结果还是系统默认去load原始的文件,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而且 ...

那你要检查一下你load的display文件生效了没,是否存在语法错误。virtuoso启动之后会优先load你启动目录下面的文件,所以你只需要将display文件写入到.cdsinit里面,然后将.cdsinit这个文件放到启动目录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local目录下,写在.cdsenv 里 drLoadDrf ("路径/display.drf") 就每次自己load了

不同的工艺不是display不一样吗?那怎么识别呢?

网友H(2024-01-02):
楼主好 为什么我load完不嫩出现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 为什么我load完不嫩出现对话框?

你设置快捷键了吗

网友I:
大佬,加密了,让我们下载下来咋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佬,加密了,让我们下载下来咋用呢

我在1楼已经说了使用方法了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下从triger来load一些在开cellview才用加载的文件

大佬 能说说这个怎么弄吗,怎么在开cellview才加载脚本

网友(2024-08-09):
看不了内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加了,识别不了函数_(:з」∠)_

在.cdsinit里面加上drLoadDrf("~/display.drf")可以实现自动load display.drf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cdsinit里面加上drLoadDrf("~/display.drf")可以实现自动load display.drf

学习了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下从triger来load一些在开cellview才用加载的文件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trigger的核心代码吗?比方说开schematic和layout时触发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