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这个N阱电容中的p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3-07-02):
如图,是一个N阱电容。其中这个poly接上极板电位,NWELL接下极板电位。NBL是隔离盆,Psub是芯片衬底。请问这个红色的p是干嘛的呀,感觉没有他这个阱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呀

网友:
是给N井接电位的吗

网友A:
确定是P么?正常情况,应该是N+,做NWELL接触用,否则nwell无法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P么?正常情况,应该是N+,做NWELL接触用,否则nwell无法引出

NWELL的接触我没画,这里确实有个P,从PCELL看到就是P,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NWELL的接触我没画,这里确实有个P,从PCELL看到就是P,这里

有没有可能是pcap,你p的位置画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NWELL的接触我没画,这里确实有个P,从PCELL看到就是P,这里

那P+,N+是短接的么?

网友B:
这是moscap吧。。gate接上级板,SDsub接同一电位的moscap吧,两个p是源漏

网友:
赞同7楼的观点,应该是mosca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moscap吧。。gate接上级板,SDsub接同一电位的moscap吧,两个p是源漏

看起来确实象pmos cap,主要是问题中描述下极板是NWELL,如果是pmos cap,下极板就应该是两个P+了,最好直接上PDK的图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确实象pmos cap,主要是问题中描述下极板是NWELL,如果是pmos cap,下极板就应该是两个P+了,最好 ...

没问题啊,pmos就是nwell阱啊,源漏p注入,明显就是做moscap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P+,N+是短接的么?

您好,我修改了一下图,P+和N+按自己需要接,符合他们之间的耐压条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啊,pmos就是nwell阱啊,源漏p注入,明显就是做moscap的嘛

您好,我修改了一下图,这个是NWELL电容,不是MOSC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moscap吧。。gate接上级板,SDsub接同一电位的moscap吧,两个p是源漏

您好,是NWELL电容,图我画的更详细了一点。不明白这个红色P拿来干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修改了一下图,这个是NWELL电容,不是MOSCAP。

看剖面也不是什么NWELL电容啊,就算你p注入换成n了,这叫NCAP,就是nmos放n阱的一个mos做的cap,本质还是mos管,这样Vgs是低于sub电位的,可以理解为Vth为负值的mos管电容随栅电压变化而变化,其特性相当于一般mos在反型区的特性,积累/反型,这样做C会比正常moscap的C小很多,但不会像moscap对栅电容敏感,会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剖面也不是什么NWELL电容啊,就算你p注入换成n了,这叫NCAP,就是nmos放n阱的一个mos做的cap,本质还是 ...

课是我是从NWELL的PCELL画的纵剖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课是我是从NWELL的PCELL画的纵剖图。

你的symbol是三端器件,分别是正负极,sub,红色的P应该是sub接触,所以你P的位置画的不对,应该位于PSUB区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