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lta_sigma adc simulink 仿真问题

楼主(2023-07-02):
二阶单环4bit量化器的ΔΣAD,OSR=128,理论ENOB应该在19bit以上,但是我建模只有15.54bit。

输入频率是199.21875k,采样频率48M,应该满足相干采样....自己解决不了,求助大家。

simulink仿真

simulink仿真

PSD设置

PSD设置

网友:
点数多点?调制器中间计算是多少位的

网友A:
公式计算的理论ENOB是在满幅输入的情况,做PSD分析的时候积分带宽应该是信号带宽,而不是输入信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计算的理论ENOB是在满幅输入的情况,做PSD分析的时候积分带宽应该是信号带宽,而不是输入信号频率 ...

感谢回复! 请问满摆幅,幅值应该怎么确定,我量化器参考电压是1V,4bit,按我老师ppt摆幅应该是Δ/2=1/32,这样的话有效位数是16.52bit,如果我输入摆幅设为1/8,这样ENOB是17.06.

PSD

PSD

PSD设置

PSD设置

参数

参数

楼主:
然后,摆幅设置为0.9,ENOB=20.35。这....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然后,摆幅设置为0.9,ENOB=20.35。这....为什么??

搞错了,这个是OSR=256的,改成OSR=128后,ENOB=17.29.....

网友:
bw是100k吗?看起来带内也没有tone

你要做20-bit的,那么你的fft点数是不是至少需要2^20

另外可以考虑输入频率低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满摆幅,幅值应该怎么确定,我量化器参考电压是1V,4bit,按我老师ppt摆幅应该是Δ/2=1/3 ...

这个PSD图已经能看出谐波了,说明信号幅度增大的时候出现了失真,应该是积分器或者量化器产生了饱和,你可以仿真-10dBFS到0dBFS范围内的SNDR,连起来看看是不是信号接近满幅的时候开始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SD图已经能看出谐波了,说明信号幅度增大的时候出现了失真,应该是积分器或者量化器产生了饱和,你 ...

谢谢回复。今天才知道有个东西叫过载电压....

网友(2025-09-25):
满摆幅通过仿真测试SNDR vs.输入信号幅度作图得到,量化器1V,4bits,最大的输入幅度估计在0.9V往上,输入幅度超过最大值后,SNDR会呈现下降趋势,频谱上体现为谐波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