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仿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7-02):
本人在做一个ADC,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从里面跑的结果,也就是用理想的DAC转换出来的信号,一个是会出现缺顶和缺底的情况,这个是为啥呢

还有就是在做fft的时候,它出现的这个错误,是为啥呢,我之前做过一次,找到的最大频谱也是等于2,想问问这个怎么解决。

2.另一个就是我的比较器是一个double tail的比较器,想问下怎么查看比较器的带宽够不够和怎么对offset和noise仿真

网友A:
1.检查你的电源/地的解法; matlab的矩阵index是从1开始;2. 这个是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你的电源/地的解法; matlab的矩阵index是从1开始;2. 这个是核心,

电源和地的接法是这样的,数据的读进去应该是没问题,我查看过

第二个问题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B:
2.接成跟随器仿增益呗,还能怎么仿,不嫌麻烦的话用sp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接成跟随器仿增益呗,还能怎么仿,不嫌麻烦的话用sp也行

我是新手,没仿过,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