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D ADC的PSD分析

楼主(2023-07-02):
各位大佬,请问SD ADC的PSD分析低频时的噪声是什么情况啊?仿真结果如下图。

网友:
闪烁噪声

楼主:
这个结果是只有开关是实际电路,传输门开关里的MOS也会带来那么大闪烁噪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果是只有开关是实际电路,传输门开关里的MOS也会带来那么大闪烁噪声吗?
...

那你PSD点数提高一点,或者先经过一个高阶低通滤波器再做PSD,看看是不是高频混叠回来的

网友(2023-08-21):
低频出现不该出现的噪声可能是频谱发生泄露了。检查一下FFT的参数设置,是否分析的是整数个信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