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带隙仿真结果随温度变化不是抛物线而是像正弦的曲线

楼主(2023-07-02):
请教一下大佬们,我照着仿了一个简单的带隙电路,电路如图,调节电阻让第一个波峰到27度的位置了。
结果为什么不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呀?
是因为电阻的正温度系数吗?电阻我用的是analoglib库里的res,mos用的smic .18工艺。
我查了一下二阶曲率补偿的曲线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有牵扯到二阶曲率补偿吗?
望大哥解答一下小白疑惑

网友A:
做这个仿真的目的是看bandgap能不能输出一个不受温度变化的电压,所以在你设的温度范围内,输出电压变化的范围是你能接受的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这根曲线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要明白分清学习的重点,至于你说的问题,你使用的全是理想库下面的器件,当然性能会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仿真的目的是看bandgap能不能输出一个不受温度变化的电压,所以在你设的温度范围内,输出电压变化的 ...

谢谢指教,刚开始学,有很多地方还是不甚了解

网友:
这个跟你三极管的VBE温度系数曲线有关

网友:
和电阻的温度系数没设么关系吧 ,电阻的变异都约掉了. 出现抛物线应该是bjt温度系数的的非线性,高温下整体曲线又呈现出正温特性,可单独看看bjt的负温度系数是否在高温下减小的比较明显.

网友:
扫一下电阻R1试一下,你这个往上翘,那就是dertavbe/R1,偏大,R1可以调大一点

网友:
运放的问题,高温运放进入线性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