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问题影不影响LVS出笑脸啊,我连哭脸都出不了就没有lvsreport这个窗口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7-03):
(图片)

网友A:
电源没接到一起或者没打label吧?或者把lvs options 里的supply都取消勾选试试

网友:
没结果? 你点STATR RVE 不就有了?

网友:
而且你这个supply 的问题,估计是 power/ground label 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接到一起或者没打label吧?或者把lvs options 里的supply都取消勾选试试

取消勾选了就这样

网友:
無法辨認元件

网友:
start rve?试试

网友:
试试添加source.added文件的路径

网友B:
calibre →setup→Layout Export setup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libre →setup→Layout Export setup可能有惊喜

正解,可能是layoutmap文件路径没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