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使用

楼主(2023-07-03):
跑DC看一个管子的工作区域region。下面出现两个region,最下面还有一个,一共出现了三个region。具体看哪个?为什么?求教

网友A:
macro model...
d1, d2 => junction diodes(?)
mp -> pmos (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ro model...
d1, d2 => junction diodes(?)
mp -> pmos (管子)

好的,谢谢,那这两个就不用看呗,还有大哥,如果是三极管的话怎么看他工作区域

网友A:
三极管工作区域: -> Region
Estimated operating region. Spectre outputs a number (0-4) in rawfile.
Possible values are off (0), fwd (1), rev (2), sat (3) and breakdown (4).

spectre -h bj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工作区域: -> Region
Estimated operating region. Spectre outputs a number (0-4) in rawfile.
Pos ...

大哥我用公式VDS-(VGS-VTH)<0 (PMOS),来判断是否在饱和区,我用公式计算现在是小于0的,但是现在显示region=3,出现不一致了,这种是什么情况,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