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命:sch和layout模块对应错乱,调用模块只显示模块里的器件怎么回事呀~

楼主(2023-07-03):
求助各位小伙伴:
问题出现背景:
发现之前的布局好的layout再次被打开时,无法与原理图对应,通过binding和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去调整对应关系,但对应的关系混乱,不正确于是重新建立了一个layout!
问题出现:
当我用layoutXL一键调用器件的时候,有的模块能成功调用,有的模块调过来却只有器件,不是我已经画好的小模块版图是怎么回事呢?(同一个小模块有的能调完整模块,但有的只有器件调过来了,当我单独i一个模块的时候又会显示完整模块)

疑问:
sch和layout关系对应错乱怎么解?
一键调取模块,只出现元器件怎么解?

网友A:
1.对应关系混乱大概率是因为XL的识别报错,布局好的layout不需要更新,关闭XL即可关闭那些错乱无法对应的标线。2.在左上角launch里面的倒数第二个 configure physical hi.. 这个按钮进去点击模块选择好你的library与cell与view就能正确调用你画好的小模块版图了。以后出现的XL自动调用没调对均可以通过这边修改它的路径。

网友B:
出现模块只有器件的,就是你config那里没设置,cell对应的版图没有绑定,一般容易出现在电路和版图不在一个库里,首次调他会先去对应电路的库。一个cell一个cell去bind,不能一堆器件和一个cell去bi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应关系混乱大概率是因为XL的识别报错,布局好的layout不需要更新,关闭XL即可关闭那些错乱无法对应的标 ...

谢谢~我把之前的版图和constraint删除了 重新创建版图 再调用就好了!不过还是不清楚为什么会错乱对应,关闭了系统都不能让它恢复正常 我估计是自己手欠设置了什么东西,但我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模块只有器件的,就是你config那里没设置,cell对应的版图没有绑定,一般容易出现在电路和版图不在一个 ...

我这个电路版图都在一个库,之前能对应 不知道是不是我binding了还是设置了什么 就不行了 对应关系也就乱了 删了模块再调用就显示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