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er该怎么编写自动添加dummy金属的脚本

楼主(2023-07-03):
本人纯新手和菜鸟,在网上和论坛看了许多相关的信息,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但是详细的步骤还是没有,有没有大佬能分享下完整的脚本是什么样的啊,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这个要写脚本的要求有点高,skill那些语法都得自己去熟悉。然后又要别人的脚本,标题跟主题表里不一。建议你先准备好对应的rule,手动先使用图形化的页面跑一遍加dummy的流程,然后再针对脚本的语法深入的学习,再试着研究一下简单的脚本的编写,最后再研究编写自动加dummy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写脚本的要求有点高,skill那些语法都得自己去熟悉。然后又要别人的脚本,标题跟主题表里不一。建 ...

感谢你的建议,主要是现在两眼一抹黑,没有什么办法。就想看看完整的脚本该怎么写的,网络上都是些零零散散的代码都不知道哪些是该添加的哪些是该修改的

网友:
去下载calibre rule writing 这个PDF ,论坛有,然后搜索到rectangles这个函数,研究透了就会了。格式参考2楼的。

网友:
基本逻辑如上图(基本三步骤就能搞定)
详细的你可以看看SVRF手册

网友:
先找个现成的改改,熟悉熟悉语法,然后自己试着写写。

网友(2023-08-02):
你这是做什么用呢?脚本应该是不可以随便拿出fa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