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大负载电流时电压稳不住

楼主(2023-07-03):
LDO大负载电流时电压稳不住,dc仿真各个工作点都变了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解决

网友A:
PowerMOS太小了,大负载电流时 Gate到地都没办法输出这么大电流,所以直接拉死了

网友:
我记得LDO原理就是让输出的MOS管处于亚阈值区,大电流情况下你看MOS管还能维持得住工作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MOS太小了,大负载电流时 Gate到地都没办法输出这么大电流,所以直接拉死了 ...

那请问负载调整率怎么降低   我用了最大尺寸的管子 也只能在0.1V/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负载调整率怎么降低   我用了最大尺寸的管子 也只能在0.1V/A左右

负载调整率和环路增益有关,环路增益大,负载调整率好

网友:
一般会外挂一个电容的把

网友:
感觉像是三个nmos管都被压死啦,进线性区了吧,大电流负载的时候Vg就100mV,下面三个vds就算一个100mV也要30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