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工艺梯度的问题

楼主(2023-07-03):
版图中的中匹配等问题会涉及到工艺梯度的概念,想了解一下工艺梯度具体指什么东西,具体是怎样影响版图器件的?

楼主:
求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A:
试想一下把一滴墨水滴到一杯水里,墨水是怎么扩散的,这就是梯度,工艺梯度会影响管子的开启速度以及电流等等。一般来说大工艺工艺梯度影响才会大,大工艺就是一大杯水,小工艺就是一小杯水,那肯定是小杯水受到的梯度影响会小。

网友:
生产东西总会有优品和次品,芯片也一样,微观到mos管也一样啊,也会有一块区域掺杂的比较好,也会有一块区域比较差,所以才要去匹配,好的地方大家一起好,坏的地方大家一起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想一下把一滴墨水滴到一杯水里,墨水是怎么扩散的,这就 ...

感谢大佬通俗易懂的指导。

网友:
应力梯度和热梯度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