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菜单栏突然就没有calibre选项了,怎么弄好啊,大佬求助

楼主(2023-07-03):
我的菜单栏突然就没有calibre选项了,怎么弄好啊,大佬求助

楼主:
版本是6.1.7

网友:
看看CIW有报错没有。或者按照eetop的集成办法再集成一次,但是在做这些之前建议先重启一次看看

网友:
看看你的设计库里的.cdsinit

网友:
在启动路径下,将calibre.skl文件load进.cdsinit就可以了;
calibre.skl路径一般是你安装Calibre的路径下/calibre/2019.2_26.18/aoi_cal_2019.2_26.18/lib/calibre.skl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啥版本,我的版本是6.1.7,就很神奇 窗口最大化的时候才会出来calibre, 小一点都不带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