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采样锁相环锁定时间主要由带宽还是相位裕度决定?

楼主(2023-07-03):
(无正文)

网友: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
兩個都會影響鎖定時間
只是影響的機制不太一樣
一個是追reference clock能力
一個是追reference clock“聰明”

楼主:
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不出来,评论发一次:

有一次我参数设置错误,原本SSCP的脉冲控制信号tpul=1/10Tref,误设置为tpul=Tref,导致环路带宽=1/2输入时钟,相位裕度恶化成20°,但实际锁定时间却大幅减小,仿真和建模不符,请问如何理解?

(怀疑带宽对稳定时间影响较大,相位裕度的影响不大?)

网友A(2024-01-07):
20°也能锁住吗?环路岂不是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也能锁住吗?环路岂不是不稳定了

极端一点只要相位裕度大于0,给足够长时间感觉都能锁定,但仿真时间太长了

网友A:
我仿真了一下,还真是,30°能锁住,那这个相位裕度和带宽怎么选取才能得到一个最佳的积分抖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了一下,还真是,30°能锁住,那这个相位裕度和带宽怎么选取才能得到一个最佳的积分抖动呢?
...

一般低频噪声(PFD CP)大GBW就取小一点,高频噪声(VCO)大GBW就取大一点,不断仿真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