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后仿真中测量金属线上的电压降

楼主(2023-07-03):
长金属线上面的寄生电阻会带来电压降,如何测量这一指标?我应该不能在同一根金属线的首端和末端分别标注pin脚来读取电压吧?

网友A:
跑IR Drop就可以

网友:
其实抽取后,连接金属终端的节点名字就变了,也就是连的gate或者S/D的哪个。

如果觉得上面找起来麻烦,想原始电路上更容易仿真,可以在长金属线两端各画上金属电阻的marking layer,然后电路上也加上这两个电阻,这样原始电路的节点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IR Drop就可以

请问IR drop选项在哪里,应该怎么启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IR drop选项在哪里,应该怎么启动呢?

IR Drop需要专门的工具跑,redhawk/voltus都可以,我们这边用的是redhawk,跑完打开gui,可以看到每个节点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 Drop需要专门的工具跑,redhawk/voltus都可以,我们这边用的是redhawk,跑完打开gui,可以看到每个节 ...

好的谢谢,我在virtuoso软件里面找到了voltus插件
另外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貌似有人评价voltus分析的稳定性高一些(或许是在给自家公司合作产品打广告呢
2nd Voltus-DP vs. Gear Redhawk-DMP user benchmark (deepchi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