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ell调用问题

楼主(2023-07-03):
怎么查看某个cell被其他哪些cell调用了

网友A:
如果你想看这个CELL在某个chip被哪些CELL调用的话,可以打开CHIP的TOP,按大写的T点TOP打开Tree功能,选好自顶向下,可以看到每个CELL被调用的次数,以及被什么CELL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看这个CELL在某个chip被哪些CELL调用的话,可以打开CHIP的TOP,按大写的T点TOP打开Tree功能,选好 ...

嗯,这个方法我知道,还想知道能否直接查看某个cell被其他哪些cell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