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ort 上的max_capacitance违例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03):
如题,block port上有较大的max_capacitance违例,如下图,试过插buffer,但是没什么效果

已解决,原因是因为这条线net是连接到IP上的,被设置成了donttouch属性,导致工具没有对这条net 进行优化,
给IP 的port 加buffer时这个pin 被遗漏了

网友A:
是不是你 set_load 设太大了

网友B:
max_cap和max_fanout设置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 set_load 设太大了

这个pin 没有设置 set_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_cap和max_fanout设置小点

设置的都不大,max_fanout 32 ,max_cap 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的都不大,max_fanout 32 ,max_cap 0.05

那你就要看具体报告了,看看是这个cell本身的驱动太小,或者某个cell的cap太大,或者驱动的cell太多,或者线太长。。。

总之增强驱动能力,减小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pin 没有设置 set_load

不是说pin, 而是说这个 pin 驱动的 net 另一端是否是个 output port

另外,你这是什么阶段的re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pin, 而是说这个 pin 驱动的 net 另一端是否是个 output port

ecoRoute 阶段,

这个pinq驱动的net另一端看报告都是input port

网友(2025-01-23):
怎么知道ne是否被设置成了donttouch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