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时如何通过处理io文件改变port位置

楼主(2023-07-03):
各位好,在pr阶段我是通过innovus中的编辑pin group和pin guide等操作确定了port的大致位置,导出的io文件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个pin的位置。通过offset,确定了只用一个数字就可以表征。现在我需要批量处理,想要达到每一个port的间距为10。

我的思考如下(使用tcl语言):1.编辑该文本;2.通过脚本取到每一个offset的值;3.循环累加(这个我会写);4.将正确的值写进去
请教一下各位怎样实现呢,感恩!

io文件

io文件

网友A:
把offset按你想要的改一下,tclsh 脚本名 > asdf运行

网友B:
1. 先把Pin按照顺序排列写成一个pin.v,tcl读入pin.v,循环累加的同时,打印“pin name = "port*" offset=num ......”
2. 用vim编辑,把offset敲整齐,用ctrl+v,矩形选中数字,直接复制粘贴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先把Pin按照顺序排列写成一个pin.v,tcl读入pin.v,循环累加的同时,打印“pin name = "port*" offset=n ...

前面的pin name是不同的呀,这样好像实现不了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的pin name是不同的呀,这样好像实现不了诶。

我不会tcl,但是肯定能实现

网友C:
为什么不用pin editor 呢,设置spacing 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pin editor 呢,设置spacing 间距

这个我不太会操作,好多都点不了orz
比如,这个0.55的space改不动。定从最左边开始也不行orz
可以指点一二吗

pin editor

pin editor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会操作,好多都点不了orz
比如,这个0.55的space改不动。定从最左边开始也不行orz
可以指点一 ...

选 layer pitch 可以设置

网友A:
只改pin的offset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改pin的offset的值吗

是的,因为我在此之前在gui界面确定了每个pin group的大概位置。只需要修改io文件里面的offs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我在此之前在gui界面确定了每个pin group的大概位置。只需要修改io文件里面的offset。
...

这个offset你想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ffset你想怎么改

我想每一个加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ffset按你想要的改一下,tclsh 脚本名 > asdf运行

抱歉,刚刷新出来代码。我试试,非常感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 layer pitch 可以设置

你好,我试了试你说的办法,不知道为何图形没有改变。
我用命令设置了同样的GUI界面操作,还是不行==

我的命令窗口如下,可否麻烦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D:
比如,这个0.55的space改不动。定从最左边开始也不行orz
===
可能是pin 太多了。。。排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了试你说的办法,不知道为何图形没有改变。
我用命令设置了同样的GUI界面操作,还是不行==

edge为3起始坐标为什么能是500,500呢,难道是不规则形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了试你说的办法,不知道为何图形没有改变。
我用命令设置了同样的GUI界面操作,还是不行==

我试了下-unit layer pitch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距离针对貌似是同一个lay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下-unit  layer pitch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距离针对貌似是同一个layer的
...

我使用的库pitch为0.55,实际实现的间隔需要在10.22um左右,所以单位不能为pitch呀qaq

如果可以用pitch的话,从最开始就能用track来设置了,不用到这一步再改啦
请问你的CMD报的结果是和我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ge为3起始坐标为什么能是500,500呢,难道是不规则形状

是的,这是我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这个0.55的space改不动。定从最左边开始也不行orz
===
可能是pin 太多了。。。排不下。。。 ...

谢谢,我考虑过是不是距离问题,用小距离测试过,图形没有改变。尝试从CMD看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显示确实完成了orz

楼主:
正确的CMD会提示successfuly spread [x] pins。但是为啥我设置的spacing不能精准的达到我的要求呢。-unit 的单位已经是MICRON的前提下,还是需要遵从guide或者track吗==
比如我设置10,间距会是10.26.我减掉0.26,设置为9.74,间距会是9.72,为啥o-o

楼主:
开始的pin坐标和实际的也有误差,为什么==
x坐标相差0.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的pin坐标和实际的也有误差,为什么==
x坐标相差0.31

应该是自动snap到track上了,dbget head.layer.pitch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动snap到track上了,dbget head.layer.pitch看下

是的是的!我也发现pin只能在track上,您说的snap让我想起之前的命令中有这个选项,所以我在命令中加入-snap USERGRID 就可以了TvT

非常感谢,附上dbget head.layers.pitchX/Y 的结果图,看了一下,不太懂,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我也发现pin只能在track上,您说的snap让我想起之前的命令中有这个选项,所以我在命令中加入-s ...

dbget head.layer.name出来的顺序就是每层横竖的track间距吧

网友:
多边形, 用 -edge 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ffset按你想要的改一下,tclsh 脚本名 > asdf运行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思路,我的代码如下,希望实现offest的值每一个加上10.88的效果。

不过我的循环函数有些问题,虽然实现了累加,但是同样的pin重复了循环的次数,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get head.layer.name出来的顺序就是每层横竖的track间距吧

谢谢啦,dbget函数真的好强大呢^^

虽然也解决了问题,但是因为最开始发布的提问是脚本实现,所以就不把您设置为最佳答案了(但是命令真的很方便!学习啦!)
抱歉抱歉以及感恩感恩!

楼主:
没系统学过语言,自己做了一个简易版,还是重复输出的问题orz
本来输出
2
yeah
12
yeah
22
yeah
就可以了,为啥重复了3次orz,跟i的数量有关可是为啥

楼主:
跟while遍历有关,不打开文件就行了orz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思路,我的代码如下,希望实现offest的值每一个加上10.88的效果。

不过我的循环函数 ...

目测首先去掉for循环,在while循环前set index 2.79,然后在puts [regsub ..]后加一行,set index [expr $index + 10.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首先去掉for循环,在while循环前set index 2.79,然后在puts [regsub ..]后加一行,set index [expr  ...

真的可以了!你好厉害!谢谢ヽ(^◇^*)/
我把完整代码贴出来吧,给其他有需要的小伙伴提供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了!你好厉害!谢谢ヽ(^◇^*)/
我把完整代码贴出来吧,给其他有需要的小伙伴提供一个思路
...

可以个棒棒锤呀,真是冲昏头了,这样不行。哎哟这个怎么不能删除啊TvT
我再试试,这代码不能用呀别看TvT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个棒棒锤呀,真是冲昏头了,这样不行。哎哟这个怎么不能删除啊TvT
我再试试,这代码不能用呀别看TvT
...

需要点小改动,把if那一排最后取到regexp输出变量的index替换成其他的变量,然后set的是index不是x,手滑打错,这样就可以实现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点小改动,把if那一排最后取到regexp输出变量的index替换成其他的变量,然后set的是index不是x,手滑 ...

是的,把$line后面全删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把$line后面全删了就行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