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工具修不动timing

楼主(2023-07-03):
我看了一下log里面,大部分都存在L的问题,请问这个L是什么意思呀,该怎么解决

网友A:
L -可用的物理面积限制了一个或多个库单元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可用的物理面积限制了一个或多个库单元的使用

可以理解为density太高了没地方插buffer和size cell了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为density太高了没地方插buffer和size cell了么

那我是不是只能通过降低利用率来解决了

网友:
最好打开layout找几个cell分析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