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习题,这题题干没懂

楼主(2023-07-03):
(c)问中说要让VGS3=VGS5,这样当没有差模输入时,M5传输预设的电流。不理解为什么要满足这一条件。M5的电流,为什么要在没有差模输入的时候满足预设,为啥不是其他时候

网友A:
会不会是想让没有差模输入时候,X点电压与Y点电压相等。使得电流镜负载两边电流更匹配(M3 M4 Vds也相等)。有差分输入时候X电压和Y电压因为差分输入变得不相等(不再满足预设)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当有差模输入时,VX≠VY,I5=I2-I4=I2-I3,电流未知就不好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想让没有差模输入时候,X点电压与Y点电压相等。使得电流镜负载两边电流更匹配(M3 M4 Vds也相等)。 ...

ok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