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多行多列打label问题

楼主(2023-07-03):
如上图,这两行是我自己手动加的,怎么才能多行多列打label呢?好比有11x9的阵列,我需要打label,但是不可能一个个打,太耗时间了。有没有多行多列打label的方法啊。现在目前L之后只能一行一行打,不能多列

网友A:
可以借助 create text by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助 create text by line

选项在哪里,creat里没你说的这个啊,能截个图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项在哪里,creat里没你说的这个啊,能截个图吗,感谢

工具跟你使用的不一样,方式应该差不多,借助下path来打label

网友B(2023-08-03):
创建label中,点击auto step ,点击step,选择input x&y,输入xy的相隔间距,这种打多行laber的方法适用于A<0:10>这种类型恶的labe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建label中,点击auto step ,点击step,选择input x&y,输入xy的相隔间距,这种打多行laber的方法适用于A ...

你这种只适用于间距相等,而且不是蛇形的label

网友C:
lable不是这样吗  滚轮然后划过去

楼主(2023-10-12):
引用 网友C:
lable不是这样吗  滚轮然后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