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 电感仿真

楼主(2023-07-03):
各位大佬,最近在学用HFSS仿真电感,仿真的L值总是偏大一点,各位有知道一般是什么原因吗?
具体是把PDK里的电感模型,通过GDS导入到HFSS里,用HFSS的3D layout,然后自己根据工艺文档编写仿真的那些层的厚度,介电常数信息。然后去仿真,现在怀疑是层设置有问题,仿真的是2nH的电感,最后仿真结果是2.4nH,偏大了0.4nH,看别人都说HFSS仿真挺准的。

用的是smic40nm的工艺,40RF_1P10M_8lc_1TMc_MTTc_ALPA1,以下是我编写的HFSS layout示意图,不太确定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还是别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我不懂电感仿真,但是看你图里面的工艺文件的图,有点过于简单。实际金属之间还有介质,而且构成有阻挡层金属层等好几层构成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你写简单了造成的。下面是我直接工艺ITF文件截取的,T的 40的;S家应该类似。很明显M6和M5之间不是一个V5就能概括的。你好多层金属之间的dielectric我都没看到,不知道是图不完整,还是你没写全。

DIELECTRIC IMD6a          {THICKNESS=0.665000        ER=4.2 }
DIELECTRIC IMD5c          {THICKNESS=0.075000        ER=8.1 }
DIELECTRIC IMD5b        {THICKNESS=0.150000        ER=2.55        DAMAGE_THICKNESS=0.01        DAMAGE_ER=3.1 }
CONDUCTOR metal5 {THICKNESS= 0.150000
    SIDE_TANGENT = 0.100000
    POLYNOMIAL_BASED_THICKNESS_VARIATION {
         DENSITY_POLYNOMIAL_ORDERS  { 4, 3, 2, 1, 0 }
         WIDTH_POLYNOMIAL_ORDERS  { 4, 3, 2, 1, 0 }
         WIDTH_RANGES {0.113 4.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电感仿真,但是看你图里面的工艺文件的图,有点过于简单。实际金属之间还有介质,而且构成有阻挡层金 ...

感谢您的回复,

我是根据如下图对介质层做了一个等效,这样简化去仿真了,我这里看金属之间的介质层是由2~4层的介质组合成,而且看起来中间层的介质层都是同样的介电常数
这是在一篇论文中看到的方法,您觉得问题是出在介质层的设置方面吗

网友:
首先确认你仿真HFSS的电感时和PDK里的电感用的是同一个testbench,然后看一下Q值、自谐振频率。40nm PDK的电感一般就model到20GHz左右吧,关注一下DC附近的电感值是否就已经偏大了15%

网友B:
40nm要shrin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nm要shrink的

感谢老哥,shrink了以后仿真结果确实对了

网友C(2024-03-13):
引用 网友B:
40nm要shrink的

请问shrink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shrink是怎么弄的呢?

我是ads去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ads去弄的

ads又怎么弄呢,有具体点的过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shrink是怎么弄的呢?

可以在HFSS里面的edit-scale里面调shrink的比例

网友:
想问一下大佬你的金属层和通孔的电导率怎么算的啊?我用的tsmc65的工艺库,但是设计规则文档里没有金属层的电导率的信息。

网友:
请问一下大佬的金属层和通孔的电导率是怎么算的啊?我用的tsmc65的工艺库,但是在设计规则文档里没有看见金属层和通孔的电导率

网友E(2024-08-26):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HFSS里面的edit-scale里面调shrink的比例

请问shrink的比例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shrink了以后仿真结果确实对了

请问shrink后仿真出来的数据是要除以shrink的值才是想要的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shrink的比例多少合适?

这个是跟工艺有关系的吧,40nm是x,y轴1/0.9倍,z轴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