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零极点快速判断

楼主(2023-07-03):
看了很多文章,他们的论文中零极点都是直接写出来的,由于自己的水平不够(只能判断两三个极点的系统),常常会疑惑为什么产生的是极点或者零点,传递函数往往是求零极点的通解,但是手算十分复杂,而且在设计LDO时,由于极点导致相位裕度不够,都无从下手增加零点做抵消,所以想请问前辈是如何判断零极点性质与个数的,以及合理添加零点的,或者有没有什么相关资料?

网友A:
画个简单的小信号模型,判断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简单的小信号模型,判断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直接的办法,但是不考虑寄生电容的情况下,放入传递函数的电容也要有两三个左右,然后负载并联一下就一长串了

楼主:
所以说到底,那些论文中得到的极点零点频率公式也是先写出复杂的传递函数写出来的对吗?

网友B:
我也在学习,对于极点来说直观观察高阻抗的节点,并且带有MOS栅极电容,会构成一个极点
对于零点来说,我理解的是具有两条通路会产生右半平面的零点,针对其公式,来进行补偿。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学艺浅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学习,对于极点来说直观观察高阻抗的节点,并且带有MOS栅极电容,会构成一个极点
对于零点来说,我理 ...

是的,直观的电路能看得出来极点位置在哪然后估计极点的大小,但是复杂一些的LDO,现在我能知道的方法就传递函数能写,就是过于复杂而且需要化简一些项才行,因为非常高频可以不考虑,但是哪些对环路稳定影响十分大的主次极点就必须要确定具体的关系了,否则不能补偿了

网友(2024-03-14):
引用 楼主:
是的,直观的电路能看得出来极点位置在哪然后估计极点的大小,但是复杂一些的LDO,现在我能知道的方法就 ...

请问有比较好的化简方法吗

网友(2024-08-07):
蹲一蹲,我也有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