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广大的大佬看下我这个带隙的PSR推导过程对不对

楼主(2023-07-03):
求广大的大佬看下我这个带隙的PSR推导过程对不对,按理说应该环路增益越大,PSR绝对值越大,为啥我这里感觉跟环路增益没啥关系了?求大佬解释

网友A:
楼主,你推倒的时候各个节点没有加电容,就是为了分析低频的psr?
低频psr受限于loop gain,就是1/loop-gain,再考虑M3的沟道长度调制,再乘以ro3和R4的分流比,
结果是vref/vdd=(1/ro3+gm/loopGain)/(ro3//R4)

你的推导过程中用了叠加原理,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单独考虑vdd对vref的影响时,vdd会作用于g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推倒的时候各个节点没有加电容,就是为了分析低频的psr?
低频psr受限于loop gain,就是1/loop-gai ...

你好,是的,我只是为了推导低频的PSR。

vref/vdd=(1/ro3+gm/loopGain)/(ro3//R4)   请问这个是最终的结果嘛?

确实是的,我没有考虑vdd单独对vref影响里面的gm3,请问我这样看的话应该把M3的栅极看成小信号接地对吧?我这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您圈的红色部分相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推倒的时候各个节点没有加电容,就是为了分析低频的psr?
低频psr受限于loop gain,就是1/loop-gai ...

请问你的结果vref/vdd=(1/ro3+gm/loopGain)/(ro3//R4) 这是咋推导的呢没太理解

网友A:
我是这样推导的,你看看跟你加上gm3*vdd之后的结果能对应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推导的,你看看跟你加上gm3*vdd之后的结果能对应上吗?

推倒了一下,好像和你的结果有点不一样;

大佬你的图片那红色的和黑色字体没看懂是啥意思?大佬能详细推导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