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逻辑综合 | 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用法

楼主(2023-07-03):
请教诸位:

下面这两个命令的constant_propagation/unloaded_propagation选项应该怎么理解?

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get_pins  cspf/dftpf/prpg/test_se ] -constant_propagation false

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get_pins cspf/dftpf/lpdft/tdr00_b07_a ]   -unloaded_propagation false

谢谢。

网友A:
一个pin tie1 的 AND gate 是否可以删掉(constant_propagation);一个没有负载的 gate 是否可以删掉(unloaded_propagation)。以上只是例子,还有别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pin tie1 的 AND gate 是否可以删掉(constant_propagation);一个没有负载的 gate 是否可以删掉(unl ...

是不是说,

例1的意思是,这个pin [get_pins  cspf/DFTpf/prpg/test_se ] 在tie1/0时,经过的所有cell都不被优化掉。
例2的意思是,这个pin [get_pins cspf/dftpf/lpdft/tdr00_b07_a ]扇出的没有负载的cell也不被优化掉。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

例1的意思是,这个pin [get_pins  cspf/DFTpf/prpg/test_se ] 在tie1/0时,经过的所有cell都 ...

这两 option 的意图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做到你得看一下man page, 你这个是FC吧,我手上没有工具,不确定能不能指定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 option 的意图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做到你得看一下man page, 你这个是FC吧,我手上没有工具,不确定能 ...

这个就是FC,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