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这几条没读懂

楼主(2023-07-04):
12)为什么要让poly是45°或者90°

21)
一.为什么不能使用ply作为interconnection?shunt with metal and add at least one contact every 50um什么意思
二.use anchor at end of isolated long metal lines whenever possible是什么意思,这个anchor指的是?

网友A:
我理解字面意思poly的走线只允许45度90度,135度就不行,并且45度只允许在gate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字面意思poly的走线只允许45度90度,135度就不行,并且45度只允许在gate区域 ...

阻抗大?

网友B:
1. 为什么只能使用 45° 或 90° poly,且在 mos 有源区只能使用 45° poly (图一),这一点应该是从工艺的角度考量,我也不清楚,希望有知道的人能解释一下...
2. 我们一般不会使用 poly 去作为连线,主要是因为 poly 的线阻相较于金属太大了,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1> 模拟电路和一些比较在意速度的数字电路,是一定不会使用 poly 走线。
          2> 一些不在意速度的电路,我们还是可以使用 poly 走线的,这样可以节省面积,像 LATCH、DEC 等电路...

   至于 21)这一条个人的理解是:如果你使用了 poly 连线,长度尽量不要超过 50um,如果超过了 50 ,
就需要每 50um 增加金属线去做并联,且并联的地方最少需要一个 contact 。

3. Use anchor ... 这个 anchor 个人理解就是需要添加 contact 或者 via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正常 GR 的画法,如下图二: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为什么只能使用 45° 或 90° poly,且在 mos 有源区只能使用 45° poly (图一),这一点应该是从工艺 ...

21)poly长过50um之后,并联金属线的目的是?(减小阻抗之类的吗)

GR是什么(本人是DE,对layout的一些术语缩写不太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21)poly长过50um之后,并联金属线的目的是?(减小阻抗之类的吗)

1.并联金属线,从 layout 角度看就是为了减小线阻,至于是否还有其它考量,可能还是要询问 fab 才能清楚。

2. GR 就是Guard Ring ,也就是保护环。

Create Guard Ring

Create Guard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并联金属线,从 layout 角度看就是为了减小线阻,至于是否还有其它考量,可能还是要询问 fab 才能清楚 ...

如果anchor理解为via或者contact,为什么要在GR的end打vi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