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自动生成dummy脚本以及调用的问题

楼主(2023-07-04):
找了几篇相关方面的文章,现在主要参考的就是这两篇。一篇是介绍了脚本代码,一篇介绍了怎么使用foundry提供对应的脚本。现下遇到几个问题,恳请各位大佬帮忙解惑:

1.在介绍脚本代码的文章中,有一句“还要定义两个识别层分别用于指示添加和禁止添加DUMMY。”这个用于指示添加的层应该是哪一个层啊,我网上查过一般是有dummy层或者fill层,可是我的工艺没有这两个层,所以我这里该怎么处理呢?这禁止添加还好理解,但是一般禁用哪个层呢?求解答
2.假如我的脚本已经写好了,我该怎么使用呢?是直接该复制里面内容到drc文件里,还是更改这个脚本的后缀名把它单独当做drc rules 文件?或者是其他方法?
3.请问我上传的使用foundry提供对应的脚本的文档中的第四步“将两个GDS文件导入Calibre,采用Calibre DESIGNrev对其进行Merge操作”是怎么调出来的?这个文档里面的操作步骤有什么问题吗?
这些问题都是困扰我许久的,在网上看了许多相关的文章以及资料,论坛里也基本年年有人提这相关方面的问题,可是回答都是些零零散散的片段实在让我这小白沮丧,希望大家能给小弟指点一二,在此感激不尽!

对芯片中金属密度的研究及用 CALIBRE.txt

dummy 2 - 副本.txt

637 Bytes, 下载次数: 5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自己写的

楼主:
我刚刚把脚本该为drc后缀单独使用和把他复制到drc文件里了,都运行不了,报错都是某行缺少#endif指令

网友:
最好是用foundry提供的
1.屏蔽层值某区域不撒dummy,要看你工艺定义的哪层
2.你贴上来的脚本,只是简单定义几层layer做了简单运算
运行不了是因ifdef但没有endif,当然不行
建议你身边找个会的人搞,你这样搞下去 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