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问mipi为什么既有RX又有TX中间的数据端口送到哪

楼主(2023-07-04):
小白求问,如下图所示mipi dphy lane接口电路,请问
1. TX 是从其他地方接受信号比如AP端, 然后送到Dp Dn 这里的Dp Dn应该是送到数字模块进行处理,对吧?
2. 那么这里的RX是干什么的,它是接收Dp Dn的数据送到左边,那么DpDn是什么数据 又送到哪里?
3. 我看其他接口,一个芯片只有Rx,一个芯片只有Tx,然后两个接口接一起用,mipi这里为什么两个都有?不应该就是从AP端接受数据然后送到数字模块吗?

网友A:
TX功能是 data从数字并转串之后通过TX DRV驱到DP DN,RX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功能是 data从数字并转串之后通过TX DRV驱到DP DN,RX则相反

谢谢回复,TX RX的功能我清楚,只不过整个电路的应用不太清楚

RX   :这里的Dp Dn是从接口接受到的data,然后通过Rx接受过来  串转并送给数字处理 处理好后送到其他部分

TX   :这里不知道什么数据 并转串 通过TX再送回Dp Dn,这个过程对吗?

但是一般应该不会再送回去的,除非有CDR lock等信号吧,mipi这里送回去的是什么信号啊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看到了双向传输,请问双向传输的是什么信号啊,控制信号吗?
好像一般只有lane0有双向,但是有的电路中lane1~lane3都有双向的电路,为什么啊

而且双向需要用到HS TX吗?还是只有LP 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不是commond 模式下需要双向传输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