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电路图保存不了

楼主(2023-07-04):
请教一下啊,为啥报错就会报错呢?

网友:
很明显这个功能调用的function被修改替换掉了。可能是加了更多的功能;你报错调用的这个function没load 你要找到它在哪里写的重新load一下;或者用默认的check save函数。

网友(2023-08-10):
可能被锁了,可能没空间了,我目前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有这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