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九章这题有点不太懂

楼主(2023-07-04):
这里计算Av的时候,M2的ro怎么计算呢?以前计算ro都是在M2以栅极作为输入的时候,以ID=1/2uNCOXW/L(VGS-VTH)^2或者ID=1/2uNCOXW/L[(VGS-VTH)VDS-1/2VDS^2)]来计算ro,但这俩公式使用的前提是VGS>VTH。现在这种以body为输入的情况,ro如何考虑呢?

网友A:
不用去纠结I/V公式。
可以认为MOS有两个栅极,gate和body,body又叫背栅。两者都有放大能力,跨导分别为gm和gmb,当然gmb会小很多。
于是计算增益的话,只要看作是传统gate输入,然后把gmb替代g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去纠结I/V公式。
可以认为MOS有两个栅极,gate和body,body又叫背栅。两者都有放大能力,跨导分别为gm ...

这里Vgs是不变的,那求gm有意义吗?这里通过gm去求gmb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去纠结I/V公式。
可以认为MOS有两个栅极,gate和body,body又叫背栅。两者都有放大能力,跨导分别为gm ...

还是不懂,没有VGS,这个管子不是直接关断了吗?(没有合适的偏置,哪里来的小信号增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没有VGS,这个管子不是直接关断了吗?(没有合适的偏置,哪里来的小信号增益呢)
...

管子直接导通的意思吧,Vb直接大于Vin 相当于Vb为衬底(虽然比VDD要小很多必然会影响Vin的输入摆幅)

网友B:
就是这里没有gm 用gmb代替作为ac小信号 二楼没问题啊
这里没有说VGS=0啊,管子处于工作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里没有gm 用gmb代替作为ac小信号 二楼没问题啊
这里没有说VGS=0啊,管子处于工作状态啊 ...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