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把calibre提取的寄生元件定位到实际的位置上

楼主(2023-07-04):
用calibre 后仿真发现一个寄生电阻产生的噪声比较大(如r12670),但是产生的电阻太多了,怎么把它对应到virtuoso layout中的某一段金属上呢?谢谢

网友:
搜索微信公众号”芯途“有相关介绍:【Calibre PEX高级应用】Calibreview中保留layers+寄生器件按照实际位置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