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dummy中,红框应该是设计的dummy方块大小 ,那剩下两个参数是什么

楼主(2023-07-04):
(无正文)

网友:
space  offset  正常space和offset都有x y两个值。

网友:
这是定义变量,你得看具体咋写的
正常来讲,_W  _L  _S _O 首字母缩写

网友:
它这里只是定义的变量,你可以看下面引用的具体变量在哪个语句中或者函数里,有啥作用

楼主:
解决了,s space o 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