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对静态工作点的影响

楼主(2023-07-04):
三级放大器的第二级输出的静态工作点对于工艺非常敏感,在1.2v电压下,tt工艺静态工作点为500mv,ss下为1v,ff下为100m,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恳请大佬指导

A Cascode Miller-Compensated Three-Stage Amplifier With Local Impedance Attenuat.pdf

网友(2023-12-20):
M31的电流基本上复制M17,那么M32的电流就确定了,从而M32的VGS也就确定了;对于ff来说,Vth小,所以只需要很小的Vgs就可以满足该电流;ss同理